请教一下双向可控硅和双向二极管的应用。

楼主:
大家好,请教一下。图中的电源是直流还是交流?交流的话,可以接电容吗?它是如何让双向可控硅断开的?谢谢了。

图例

图例

网友:
原网址在这里:http://www.mikroe.com/old/books/keu/06.htm

原网址在这里:http://www.mikroe.com/old/books/keu/06.htm

难道控制电路是直流,应用电路是交流?作者为了省事,把图简化了。

再次感谢。

网友:
“Mains”应该是脉动直流,Mains voltage is regulated using the 1N4004 diode,应该是交流电经二极管整流后的电压。否则可控硅无法关断。

diac具有负阻特性,一但触发,它的压降较低。
所以,电路中的电灯的发光时间,由电容及1K电阻决定;灯灭时间由电容及100K电阻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