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画PCB的时候 一出来有些芯片就是绿色的呢 真是奇了怪了

楼主:
有些芯片是我用向导生成的  而且FPGA芯片有的引脚是绿色的 有的是红色的 有的电阻发绿有的发红  真是不知怎么搞得很诡异   到底是哪些设计规则影响了他  求高手赐教

网友:
规则不匹配

网友:
你看人家楼上回答的多好啊“规则不匹配”!哈哈哈哈哈。。。。就这5个字,我家5岁的孩子也会说!哈哈哈哈。难道网友在这里发帖子就是为了换这5个字的回复吗?

网友:
楼上和楼上上都银了

网友:
使用的软件是?
如果是Altium Desihner
Designer->Rules会打开一个对话界面
Electrial->Clearance  下修改Minimum Clearance的值可以消除FPGA管脚变绿的情况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怎解决???

网友:
问题已解决,总结如下

网友:
一般情况下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