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149 AD参考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2-05-02):
关于MSP430F149 AD参考电压的问题
我选用的是AD外部参考电压,将参考电压选择位设置为0,即
V
R
+=AV
CC
V
R
-=AV
SS
,AV
CC
供的是3.3V的电压,我可以给AV
SS
负电压吗?比如—3.3V,希望高人指点,谢谢!
希望

网友A:
应该不可以,内部还要用到0v的基准电压,你把外部的信号调整下范围就可以了 调整到0~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