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求好心解答

楼主:
本人刚开始自学51单片机 看的郭天祥十天征服单片机教程 发现他用的是89S51单片机 并且视频中并无连接杜邦线的过程 而我手里用的是89C52芯片 各个实验的完成都需要分析电路图并自己连P0~P4口到各个器件的线,在这一过程中我始终连接不好。就比如说数码管的问题 视频中是P2^6 与P2^7是段选与位选 但我的芯片好像就不是 按照视频中的程序编写 数码管根本就不亮 求怎么分析电路图 能让我连明白线,谢谢

这个是我用的板子

这个是我用的板子

这是郭老师的板子

这是郭老师的板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这是好事情,我就是学郭天祥的视频的,开发板也不是他的,只是照着做,但是该程序,让程序满足自己的开发板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如果你只是照着做的话那就没事意思了不是吗。
程序是要按照自己的板子写的,改动的过程就有自己的思考了!
分析电路图,这个问题我觉得开发板其实线路很简单的,你可以先看看视频他介绍他的原理图的那节课,然后看看自己的原理图,多看看就会拉。
加油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 小白我再继续努努力  我这个问题是不是属于连接硬件范围的?

网友:
好好连线啊!不要错了,更改端口定义也不错!

网友:
楼主要先清除数码管的引脚定义是怎样的?在自己连接电路之前,应该先把要连接的电路画好,再对照实物连接,这样应该比较好。

网友:
开发板配有PDF的电路图啦,可以认真看电路图,分析各电路的连接,就应该可以的。
我也是学郭老师的视频,网上买的板子,一个周基本入门,基础的会了。
个人建议,认真学习刚开始的硬件基础部分,后面会有很多地方需要自己根据硬件原理写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你要弄清楚数码管的显示原理,他是怎么与单片机进行通信的。这个弄清楚了,其他的就不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