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6点阵电路制作(问题在图的下面)

楼主:
我这图是Protues的仿真的一部分,就是按照这样的原理,用NPN三极管,真实做出这个电路来,有问题吗(最后是做成16*16的点阵)?? 阴极用154进行行扫描,阳极的列输出信号直接用I/O口驱动,这样子做可以吗??

网友:
只要明白行列怎么扩展就可以了,感觉你这个怎么仿真出来的,行和列怎么都接正电源了。

网友:
感觉还是用译码器吧!这样浪费IO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用两个595??然后不用三极管也可以,这样亮度会不够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接电源的都是三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没明白飞雪的话,你把LED的阴极和阳极都和正电源接上能亮啊?点阵相当于用两个三极管控制一个LED,一个控制阳极,三极管接电源,另一个控制阴极,三极管从LED到电源地。

网友:
两个595能驱动的,如果只做8*8可以直接用IO口驱动,如果做16*16就需要用译码器了,传我做的16*16原理图。

网友:
淘宝:http://feixue008.taobao.com
论坛:http://dianzhen.5d6d.com/bbs.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