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啊 想问下 MSP430在进行串口和电脑貌似程序出了问题。但在调试的时候发现

楼主:
MSP430调试下载用到的COM口和usb转串口用到的COM口实一样的咋调试啊

网友:
一般是使用JTAG进行在线调试,BSL基本是下载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串口外接的话发出没问题,接收不行。所以要么用它自带的虚拟串口连电脑,要么把串口那里的跳线断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嘛。。我在调试串口程序时。这就搞不定了。在DEBUG状态下不能进行串口的在线调试,因为他们是共一个COM口

网友:
回复 网友B:

虚拟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