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字符超时中断???????

楼主:
最近在做PLC1769,请问大侠什么是字符超时中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没有说的明白,是不是说的是串口的字符超时中断?如果是,表示硬件会自动判断接收到一个字符后,是否有后续字节接收,如果,没有,后在一定间隔内没有,将会产生超时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