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波程序求助

楼主:
看着芯片手册,我写了一段产生PWM控制LED亮度的程序。目的是实现按键按下,PWM的占空比产生变化。按键采用外部中断。我想利用TA1计数器进行按键消抖,可是不知道为什么TA1的中断一直进不去。在仿真的过程中,每次程序进入中断后,TA0CCR1的值都会回到初始化时的值,所以PWM的占空比就无法通过按键进行控制。我看了好久,还是不清楚到底哪里出了毛病。希望大家能够指点一下,本人不胜感激!一直不清楚TA0和TA1的关系,手册上根本就没有提到TA1,可是仿真的时候却看到了TA1。我以为TA1和TA0是一样的。下面是源程序:

网友:
源程序

#include

unsigned char state = 0;
unsigned int count = 0;
unsigned int temp;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P1SEL |= BIT6;
  P1DIR |= BIT6 + BIT0;
  P1OUT &= ~BIT0;
  P1REN |= BIT3;
  P1IE |= BIT3;
  P1IES |= BIT3;
  P1IFG &= ~BIT3;

  TACTL |= MC_1 + TASSEL_2;
  TA1CTL |= MC_1 + TASSEL_2 + ID_2;
  TACCTL1 = OUTMOD_7;
  TACCR0 = 1000;
  TACCR1 = temp;
  _BIS_SR(GIE);
//  while(1);
  _BIS_SR(LPM0_bits + GIE);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1_EX(void)
{
  if((P1IFG & BIT3) == BIT3)                              //只要一进这个中断,TACCR1就被还原到初始值了
  {
    P1IE &= ~BIT3;
    TA1CCR0 = 5000;
    TA1CCTL0 = CCIE;
    P1IFG &= ~BIT3;
    count++;
    temp = TACCR1;
    if(state == 0)
    {
      if(temp < 950)
        temp += 50;
      else
        state = 1;
    }
    else
    {
      if(temp > 50)
        temp -= 50;
      else
        state = 0;
    }
    TA0CCR1 = temp;
  }
}

#pragma vector = 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1(void)
{
  if((TA1CCTL0 & CCIFG) == CCIFG)                                //这个中断就一直进不来
  {
    if((P1IN & BIT3) == 0)
    {
      P1OUT ^= BIT0;
      if(state == 0)
      {
        if(TACCR1 < 950)
          TACCR1 += 50;
        else
          state = 1;
      }
      else
      {
        if(TACCR1 > 50)
          TACCR1 -= 50;
        else
          state = 0;
      }
    }
    TA1CCTL0 &= ~CCIFG;
  }
  P1IE |= BIT3;
  TA1CCTL0  &= ~CC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