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7.4V转5V的电源芯片

楼主:
设计一个电路利用了7.4V的锂电池,但是工作电压为5v。这个电路的电流大约为150ma左右,应该用什么转换芯片呢?主要是考虑在锂电池正常工作的时候可以输出7.4V的电压,可是当电压下降之后如何保证输出为5V,因此想选一个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宽的,有哪位大侠给个建议啊?

网友:
 标称7.4V的锂电池估计刚充满电时有8.4V,放电殆尽电压约6V左右。因只需150mA电流,图简便的话用LDO应无问题,稳压块自身最大功耗约0.5W还不至于很热。若想提高效率可选用DC/DC,图例是AOZ1280的典型电路。

网友:
对5V纹波要求不严的话还是用DC/DC吧,LDO压差一大,功耗是个问题

网友:
建议用buck降压, 效率高发热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选了一个tps62143片子的效率挺高,并且输入范围足够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选了一个tps62143片子的效率挺高,并且输入范围足够大

网友:
这种很多啊,7.4V的电池,最低电池电压一般是在6V,6V-8.4V之间。

网友C:
锂电池7.4V转5V的电源芯片现在选择余地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7.4V转5V的电源芯片现在选择余地还是比较多的

估计楼主想好几个芯片型号的建议?

如果遇到这种需求,怎么去搜罗、确定使用哪款芯片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估计楼主想好几个芯片型号的建议? 如果遇到这种需求,怎么去搜罗、确定使用哪款芯片啊

看公司情况,如果是高端一些产品,或公司向来以质量求生存不过分考量成本,一般大厂商,大厂都有在线设计工具或给出在线比较选型软件,包括仿真,参考设计资料很全,也要做好样机试用

若公司老板总是成本成本的,作为技术人员也要兼顾质量,国内的芯片也是不错的选择,但要考虑好售后或供货,提前做好样品试用,比如可以参考8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公司情况,如果是高端一些产品,或公司向来以质量求生存不过分考量成本,一般大厂商,大厂都有在线设计 ...

g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