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45DB161用MSP430F149普通I/O口模拟SPI读写数据状态寄存器读数总是0x00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unsigned char Flash_Data[512];
unsigned char Flash_Data1[512];
void AT45DB161_cs_low(void);
void AT45DB161_cs_high(void);
void AT45DB161_si_low(void);
void AT45DB161_si_high(void);
void AT45DB161_sck_low(void);
void AT45DB161_sck_high(void);
unsigned char AT45DB161_so(void);
void write_AT45DB161_byte(unsigned char data);
unsigned char read_AT45DB161_byte(void);
//===============================================================================

//================================================================================
void  init_AT45DB161(void);
//===============================================================================
//
//P64 SO            IN
//P65 CS            OUT       低有效
//P66 SCK           OUT
//P67 SI            OUT
void init_AT45DB161(void)
    {
    P6OUT|=0xe0;           //1110 0000     CS SCK SI输出1
    }
//片选有效
void AT45DB161_cs_low(void)
    {
    P6OUT&=0xdf;      //1101 1111     CS=0   P65 CS
    }
//片选无效
void AT45DB161_cs_high(void)
    {
    P6OUT|=0x20;       //0010 0000    CS=1   P65 CS
    }
//SI置低
void AT45DB161_si_low(void)
    {
    P6OUT&=0x7f;    //0111 1111         SI=0    P67 SI
    }
//SI置高
void AT45DB161_si_high(void)
    {
    P6OUT|=0x80;     //1000 0000        SI=1    P67 SI
    }
//SCK置低
void AT45DB161_sck_low(void)
    {
    P6OUT&=0xbf;    //1011 1111         SCK=0     P66 SCK
    }
//SCK置高
void AT45DB161_sck_high(void)
    {
    P6OUT|=0x40;     //0100 0000        SCK=1      P66 SCK
    }

void delay_AT5DB161(unsigned char time)
{
  while(time--);
}

//读SO状态
unsigned char AT45DB161_so(void)
{
    unsigned char c;
    c=P6IN;
    c=c&0x10;
    if(c==1)
    {
        c=1;
    }
    else
    {
        c=0;
    }
    return(c);
}

//写1个字节
void write_AT45DB161_by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int i;
    AT45DB161_cs_low();
    AT45DB161_sck_low();
    for(i=0;i<8;i++)
    {
        if(data&0x80)
          AT45DB161_si_high();
        else
          AT45DB161_si_low();
        delay_AT5DB161(20);
        AT45DB161_sck_low();
        delay_AT5DB161(20);
        AT45DB161_sck_high();
        data<<=1;

    }
    AT45DB161_cs_high();
}
//读1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_AT45DB161_byte(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data,c;
    AT45DB161_cs_low();
    data=0;
    for(i=0;i<8;i++)
    {
      AT45DB161_sck_high();
      delay_AT5DB161(20);
      AT45DB161_sck_low();
      delay_AT5DB161(20);
      c=AT45DB161_so();
      if(c)
      {
        data|=0x80>>i;
      }
      else
      {
        data>>=1;
      }

    }
    AT45DB161_cs_high();
    return(data);
}

//Read register status
unsigned char AT45DB161_ReadStatus(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
    AT45DB161_cs_low();
    write_AT45DB161_byte(0xd7);
    write_AT45DB161_byte(0x00);
    write_AT45DB161_byte(0x00);
    write_AT45DB161_byte(0x00);
    status=read_AT45DB161_byte();
    AT45DB161_cs_high();
    return(status);
}

//Read from AT45DB161 to MSP430  ----Main Memory Page Read(52H+24bits addr+32bits dc)
void AT45DB161_MainMemoryPageRead(unsigned int pageaddr,unsigned int baseaddr,unsigned int len,unsigned char *pbuf)
{
  unsigned int i;
  while(!(AT45DB161_ReadStatus()&0x80));
  AT45DB161_cs_low();
  write_AT45DB161_byte(0x52);
  write_AT45DB161_byte((unsigned char)(pageaddr>>6));
  write_AT45DB161_byte((unsigned char)((pageaddr<<2)|(baseaddr>>8)));
  write_AT45DB161_byte((unsigned char)(baseaddr));
  for(i=0;i<4;i++)
    write_AT45DB161_byte(0x00);
  for(i=0;i<len;i++)
    pbuf=read_AT45DB161_byte();
   AT45DB161_cs_high();
}

//Write from MSP430 to buffer-----Buffer1/2 Write(84H/87H+14bits dc+10bits addr)
void AT45DB161_BufferWrite(unsigned char nbuf,unsigned int baseaddr,unsigned int len,unsigned char *pbuf)
{
  unsigned int i;
  while(!(AT45DB161_ReadStatus()&0x80));
  AT45DB161_cs_low();
  switch(nbuf)
  {
  case 1: write_AT45DB161_byte(0x84);
          break;
  case 2: write_AT45DB161_byte(0x87);
          break;
  }
  write_AT45DB161_byte(0x00);
  write_AT45DB161_byte((unsigned char)(baseaddr>>8));
  write_AT45DB161_byte((unsigned char)baseaddr);
  for(i=0;i<len;i++)
    write_AT45DB161_byte(pbuf);
  AT45DB161_cs_high();
}

//Write from MSP430 to AT45DB161 through Buffer------Main Memory Page Program Through Buuffer1/2
//---------------------------------------------------
void AT45DB161_MainMemoryPageProgramThroughBuuffer(unsigned char nbuf,unsigned int pageaddr,unsigned int baseaddr,unsigned int len,unsigned char *pbuf)
{
  while(!(AT45DB161_ReadStatus()&0x80));
  AT45DB161_cs_low();
  switch(nbuf)
  {
  case 1: write_AT45DB161_byte(0x82);
          break;
  case 2: write_AT45DB161_byte(0x85);
          break;
  }
  write_AT45DB161_byte((unsigned char)(pageaddr>>6));
  write_AT45DB161_byte((unsigned char)((pageaddr<<2)|(baseaddr>>8)));
  write_AT45DB161_byte((unsigned char)(baseaddr));
  AT45DB161_cs_high();
}

/* 初始化P6口 */
void Iint_Port6(void)
{
    P6SEL=0x00;                          //0000 0011 P6口的低两位,设置为ADC12功能
    P6DIR=0xe0;                          //1110 0000
}
void Iint_OSCF(void)
{
 int i;
 BCSCTL1=0x04;                   //ACLK来源于LFXT1低频模式,其频率为32K,XT2开启
 BCSCTL2=0x88;                   //MCLK与SMCLK均来源于XT2,分频系数为1,频率为8M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0);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char Flash_Data[512];
  WDTCTL=WDTPW+WDTHOLD;
  Iint_OSCF();
  Iint_Port6();
  init_AT45DB161();
  for(i=0;i<512;i++)
    Flash_Data=i;
  AT45DB161_MainMemoryPageProgramThroughBuuffer(1,100,0,512,Flash_Data);  //buffer 1,page 100,addr 0,length 512
  for(i=0;i<512;i++)               //清空Flash_Data
    Flash_Data=0;
  AT45DB161_MainMemoryPageRead(100,0,512,Flash_Data);    //page 100,addr 0,length 512
  while(1);
}

以上是程序,已经测试很久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是不是I/O口模拟SPI时序除了问题?麻烦对这方面了解的版友帮帮忙吧。。。小女子跪谢了~~~在线等待

网友:
自己顶一下吧。。。做过Flash存储的大师求赐教啊

网友:
用449和5418做过,不过不是模拟的,是用硬件SPI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改用开发板调试用SPI了,寄存器读数又变成0x4E了。。。可是都没往里面写过东西啊,怎么比较位成1,还始终是忙呢?

网友:
读状态寄存器是只发0x57对吧?为什么收回的是0x4E呢?正常应该是0xA8吧?
PS:现在是SPI的方式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Flash_SPI.h"

unsigned char Flash_Data[512];
void SPI_Init(void)
{
    // P3.1 P3.2 P3.3作为SPI的管脚
    P3SEL = BIT3 + BIT2 + BIT1;
    //P3.1作为输出
    P3DIR |= BIT1;
    //P3.0作为输出
    P3DIR |= BIT0;
    //P3.3作为输出
    P3DIR |= BIT3;
    //P3.0输出高电平
    P3OUT = BIT0;
    //P3.1输出高电平
    P3OUT = BIT1;
    //P3.3输出高电平
    P3OUT = BIT3;

    // 以下设置SPI口的参数
    U0CTL = 0X00; //将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数据为8比特,选择SPI模式,单片机为主机模式
    U0CTL |= CHAR + SYNC + MM;

    U0TCTL = 0X00; //将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 时钟源为SMCLK,选择3线模式
    U0TCTL = CKPH + SSEL1 + SSEL0 + STC;

    UBR0_0 = 0X45;  //波特率为115200
    UBR1_0 = 0X00;
    UMCTL_0 = 0X49; //调整寄存器

    ME1 = USPIE0;  //SPI0模块允许
    IE1 |= URXIE0; //接收中断允许
    IE1 |= UTXIE0; //发送中断允许

}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i;
    BCSCTL1 = 0X00;//将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XT2震荡器开启
                   //LFTX1工作在低频模式
                   //ACLK的分频因子为1
    do
    {
   IFG1 &= ~OFIFG;                       // 清除OSCFault标志
   for (i = 0x20; i > 0; i--);
    }
    while ((IFG1 & OFIFG) == OFIFG);      // 如果OSCFault =1
    BCSCTL2 = 0X00; //将寄存器的内容清零
    BCSCTL2 += SELM1; //MCLK的时钟源为TX2CLK,分频因子为1
    BCSCTL2 += SELS; //SMCLK的时钟源为TX2CLK,分频因子为1
}

void AT45DB161_cs_low()
{
  P3OUT &=0xfe;
  }

void AT45DB161_cs_high()
{
    P3OUT |=0x01;
}

void Delay_ms(unsigned long nValue)//毫秒为单位,8MHz为主时钟
{
    unsigned long nCount;
    int i;
    unsigned long j;
    nCount = 2667;
    for(i = nValue;i > 0;i--)
    {
    for(j = nCount;j > 0;j--);
    }
    return;
}
void Delay_us(unsigned long nValue)//微秒为单位,8MHz为主时钟
{
    int nCount;
    int i;
    int j;
    nCount = 3;
    for(i = nValue;i > 0;i--)
    {
    for(j = nCount;j > 0;j--);
    }
    return;
}

//Send one byte via SPI
unsigned char write_AT45DB161_byte(const 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 (IFG1&UTXIFG0 ==0);    // wait while not ready for TX  halSPITXREADY  (IFG1&UTXIFG0)
  TXBUF0=data;            // write
  while (IFG1&URXIFG0 ==0);    // wait for RX buffer (full)
  return (RXBUF1);
}

//Read register status
unsigned char AT45DB161_ReadStatus(void)
{
    unsigned char status;
    AT45DB161_cs_low();
    status=write_AT45DB161_byte(0x57);
    AT45DB161_cs_high();
    return(status);
}

//Read from AT45DB161 to MSP430  ----Main Memory Page Read(52H+24bits addr+32bits dc)
void AT45DB161_MainMemoryPageRead(unsigned int pageaddr,unsigned int baseaddr,unsigned int len,unsigned char *pbuf)
{
  unsigned int i;
  while(!(AT45DB161_ReadStatus()&0x80));
  AT45DB161_cs_low();
  write_AT45DB161_byte(0x52);
  write_AT45DB161_byte((unsigned char)(pageaddr>>6));
  write_AT45DB161_byte((unsigned char)((pageaddr<<2)|(baseaddr>>8)));
  write_AT45DB161_byte((unsigned char)(baseaddr));
  for(i=0;i<4;i++)
    write_AT45DB161_byte(0x00);
  for(i=0;i<len;i++)
    pbuf=write_AT45DB161_byte(0xff);
   AT45DB161_cs_high();
}

//Write from MSP430 to buffer-----Buffer1/2 Write(84H/87H+14bits dc+10bits addr)
void AT45DB161_BufferWrite(unsigned char nbuf,unsigned int baseaddr,unsigned int len,unsigned char *pbuf)
{
  unsigned int i;
  while(!(AT45DB161_ReadStatus()&0x80));
  AT45DB161_cs_low();
  switch(nbuf)
  {
  case 1: write_AT45DB161_byte(0x84);
          break;
  case 2: write_AT45DB161_byte(0x87);
          break;
  }
  write_AT45DB161_byte(0x00);
  write_AT45DB161_byte((unsigned char)(baseaddr>>8));
  write_AT45DB161_byte((unsigned char)baseaddr);
  for(i=0;i<len;i++)
    write_AT45DB161_byte(pbuf);
  AT45DB161_cs_high();
}

//Write from MSP430 to AT45DB161 through Buffer------Main Memory Page Program Through Buuffer1/2
//---------------------------------------------------
void AT45DB161_MainMemoryPageProgramThroughBuuffer(unsigned char nbuf,unsigned int pageaddr,unsigned int baseaddr,unsigned int len,unsigned char *pbuf)
{
  while(!(AT45DB161_ReadStatus()&0x80));
  AT45DB161_cs_low();
  switch(nbuf)
  {
  case 1: write_AT45DB161_byte(0x82);
          break;
  case 2: write_AT45DB161_byte(0x85);
          break;
  }
  write_AT45DB161_byte((unsigned char)(pageaddr>>6));
  write_AT45DB161_byte((unsigned char)((pageaddr<<2)|(baseaddr>>8)));
  write_AT45DB161_byte((unsigned char)(baseaddr));
  AT45DB161_cs_high();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Init_CLK();
  SPI_Init();
  for(i=0;i<512;i++)
   Flash_Data=i;
  AT45DB161_MainMemoryPageProgramThroughBuuffer(1,100,0,512,Flash_Data);  //buffer 1,page 100,addr 0,length 512
  for(i=0;i<512;i++)
   Flash_Data=0;
  AT45DB161_MainMemoryPageRead(100,0,512,Flash_Data);    //page 100,addr 0,length 512
  while(1);
}

哪里有问题求帮助啊。。。

网友:
MainMemoryPageRead       主页读的命令是0xd2吧,你对对看你的这些命令字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着AT45DB161的数据手册上看的,是52H。。。主要是现在Status Register得到的响应不对,是我写命令的方式不对么?

网友:
Table 15-1. Read Commands
Command Opcode
Main Memory Page Read D2H
Continuous Array Read (Legacy Command) E8H
Continuous Array Read (Low Frequency) 03H
Continuous Array Read (High Frequency) 0BH
Buffer 1 Read (Low Frequency) D1H
Buffer 2 Read (Low Frequency) D3H
Buffer 1 Read D4H
Buffer 2 Read D6H
Table 15-2. Program and Erase Commands
Command Opcode
Buffer 1 Write 84H
Buffer 2 Write 87H
Buffer 1 to Main Memory Page Program with Built-in Erase 83H
Buffer 2 to Main Memory Page Program with Built-in Erase 86H
Buffer 1 to Main Memory Page Program without Built-in Erase 88H
Buffer 2 to Main Memory Page Program without Built-in Erase 89H
Page Erase 81H
Block Erase 50H
Sector Erase 7CH
Chip Erase C7H, 94H, 80H, 9AH
Main Memory Page Program Through Buffer 1 82H
Main Memory Page Program Through Buffer 2 85H
我没看到是52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额。。。难道不是同一个datasheet???我再看看 谢谢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改了读出来的数字全部是0xff。。。你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
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