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源电路中电感的问题?

楼主:
附件为LM2596的典型电路,VIN=12V,VOUT=5.0V,其中2脚输出为什么要接一个电感L1呢?L1的大小对电路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开关型电源,若不串电感过滤,输出的将是PWM而不是稳定直流电压。电感的大小影响输出电压的纹波。

网友:
shou我一般都用手册里的典型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有没谁用过LM2596的?按照附件的电路图焊接的电路,通电后发现LM2596很烫,测量输出电流才160mA。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仙猫老师,仙务院办公厅是啥子地方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天哪,网络调侃,不要当真。
成立一个仙务院,鱼目混珠,就可以自封总理了。

网友:
这是标准的BUCK型电源。要理解它,最好看一下开关电源的原理。

一般情况下,这种电路的发热量很小的,除非你电路焊错了、参数选错了

网友:
楼主电源电路中的问题

这是高效能的开关电源芯片,电感在这里的主要作用是滤除自身产生的噪声。我曾经做过没有出现过楼主芯片发烫的现象,估计是楼主脚位或某处短路了,这是个很强悍的芯片,好好利用可节省开发成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网上搜了下,说是有很多国产山寨的,会出现过热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因为不影响功能,时间也不急,已经向TI申请了样片,过段时间验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国产山寨我用的很多,没见过无故发热的。仔细检查电路那部分设计有问题吧。

电感的做用我理解:在开关电流为0时,电感可以续流;在电流突升时可以缓冲,这样可以给过流保护一个反应时间。 我还想请大家讨论一下2596的电压怎么从0起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