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封装的51单片机如何进行程序烧写?

楼主:
求教各位大侠,贴片封装的51单片机如何进行程序烧写?我手头现在有51单片机开发板(DIP40)和编程器(针对DIP封装单片机)。

网友:
引线,就几根

网友:
可以啊
用三根线,TXD,RXD,GND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几根细导线,从单片机的p30、p31引出来,就可以啦

网友:
去买转换座,焊线的方法容易损伤管脚,更无法快速写入,想便宜点,可以自己买转换插座然后用万用板制作转换座。

网友:
补充:每种表贴封装都有专用的转换座,同宽同脚距的(比如TSSOP)可以买最大管脚数的(以TSSOP为例,可以买28PIN的通吃所有14-28PIN的TSSOP),这样买一个就可以通用了。我就是用这种方法解决包括TSSOP、SOP/SOIC的转换问题,PLCC则可以用成品IC插座解决,用刀镂空底座,再打几个用于拆下芯片的孔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