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1.1.00031_win32能不能装64位的电脑上的?

楼主:
德州仪器要在我校开免费送launchpad的揭牌仪式,老师把这个软件给我让我让同学回去装(CCS5.1.1.00031_win32),但是我们现在电脑大多数win64位的,软件肯定能装成功,但是想问下到时候连launchpad会不会驱动程序错误啊,有没有64位的ccs软件,可以给launchpad用的?十分感谢。
ps:装ccs时候有个选择,是不是只要选msp430就行了,还是所有的软件都要勾选?

网友:
不会的,放心装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只是用MSP430,只需要勾选这一个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网友:
是的 只要选择有MSP430的选项就可以开始正常开发了 没有64位的CCS,实际上现在64位的主要意义在于系统可以识别更大的内存!

网友:
楼主,我也在安装TI给的光盘安装CCS5.1.1,遇到了诸多问题,求指导!
  在选MSP430前,还有一步有两个选项,是选哪一个啊?安装的最后一步老提示有安装错误,是什么情况啊?还有那个licence在哪里找啊?

网友:
CCS5.2 Win7 64位顺利运行:)

网友:
楼主共享下啊

网友:
win8.1也毫无压力,也64位的哦!!!

网友:
可以的 不过要注意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 还有就是好像安装时要把n卡禁用要不提示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