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FPGA 修改FPGA中已配置的引脚

楼主:
记录下自己在初学FPGA中遇到的小错误:
1 可以使用quartus 打开qsf文件,进行修改。悬空的地方就什么也不写。保存关闭后编译。(未使用TXT打开编辑过,以后有空试一下)
2 或者可以直接在pin planner界面进行删除和添加,删除的时候注意,单击pin x后再DEL就可以。曾经选择整行,双击pin x 都不可以删除。
3 在原理图添加引脚:要使用input output等引出来后再进行编译,才能在pin planner里显示出来。

另外1 在jtag下载时,不能顺利下载,经查看设备管理器 没有usb blaster的显示,手动安装驱动(路径C:\altera\90\quartus\drivers\usb-blaster)未果。后重新启动机器解决。
2 擦除3800机框的板卡上的STC单片机程序时,发现串口小板(USB转232)不好用。后来再冷启动时断电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后解决。猜测有可能是因为3800下电可能慢,关闭3800电源和重新上电之间的时间有点短,复位时间没有保证所致。

网友:
学习需要总结!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