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看 Am335x Boot from Nand 这个问题

楼主:
帮看看 Am335x Boot from Nand 这个问题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ubi0:rootfs" or unknown-block(0,0)
[    3.83306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    3.841809] 1f00             128 mtdblock0  (driver?)
[    3.847093] 1f01             128 mtdblock1  (driver?)
[    3.852374] 1f02             128 mtdblock2  (driver?)
[    3.857647] 1f03             128 mtdblock3  (driver?)
[    3.862925] 1f04            1920 mtdblock4  (driver?)
[    3.868195] 1f05             128 mtdblock5  (driver?)
[    3.873475] 1f06            5120 mtdblock6  (driver?)
[    3.878744] 1f07          254464 mtdblock7  (driver?)
[    3.884023]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0,0)
[    3.892644] Backtrace:
[    3.895232] [<c0017990>] (dump_backtrace+0x0/0x110) from [<c03e6c7c>] (dump_stack+0x18/0x1c)
[    3.904038]  r6:cf99f000 r5:c055e9a4 r4:c05c3da0 r3:c058e250
[    3.909961] [<c03e6c64>] (dump_stack+0x0/0x1c) from [<c03e6cec>] (panic+0x6c/0x1a0)
[    3.917962] [<c03e6c80>] (panic+0x0/0x1a0) from [<c0534cb4>] (mount_block_root+0x184/0x228)
[    3.926675]  r3:c058e250 r2:00000000 r1:cf81bf78 r0:c04adf70
[    3.932594]  r7:00008000
[    3.935240] [<c0534b30>] (mount_block_root+0x0/0x228) from [<c0534fd0>] (prepare_namespace+0xac/0x1dc)
[    3.944956] [<c0534f24>] (prepare_namespace+0x0/0x1dc) from [<c053490c>] (kernel_init+0x124/0x130)
[    3.954302]  r5:c056ca28 r4:c056ca28
[    3.958053] [<c05347e8>] (kernel_init+0x0/0x130) from [<c004076c>] (do_exit+0x0/0x6a0)
[    3.966320]  r5:c05347e8 r4:00000000

网友:
ubifs 没找到
你确定是ubifs??文件系统做的没问题吗?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烧写 Kernel 之前要少些 rootfs 是吧?
具体要怎么做呢?
这个似乎比较麻烦。

网友:
请给出你创建文件系统的步骤及烧写过程

独自上路,径直潜行

<

网友:
首先挂NFS文件系统,看下nand分区,然后在u-boot参数配置“root=”时,需要指定挂载的分区

网友:
TI提供的原廠u-boot.img中的env是有錯的,可以參考spec上的nand_boot把參數bootargs改過就可以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