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高手帮我看一下程序(定点DSP中求浮点数的平方根--使用牛顿迭代法)

楼主:
以下main.c 程序是小弟写的,不使用中断。编译,链接都没问题,就是输入数值后,输出一直为0,感觉是浮点转定点后在Sqrt函数里面运算时出了问题了,但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小弟是菜鸟,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多谢多谢!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long Sqrt(long);
//float fabs(float);

float Num;   //输入浮点值
long temp; //输入值转化为定点值
double result; //求得的平方根

void main()

   printf("请输入一个数:");
   scanf("%f",&Num);

   temp=(long)(Num*(1<<15)); //浮点数转为定点数,Q15

   //检查输入的数是否能开方
   if(temp<0)
   {printf("输入错误,负数不能开方,请输入一个非负数\n");
    return ;
   }

   result=(double)(Sqrt(temp)/(1<<15)); //计算得到平方根

   printf("输入的数%f的平方根为%f\n",Num,result);

   printf("平方根计算完毕。");
}

/*牛顿迭代法求非负实数x的平方根*/
long Sqrt(long x)
{

long x0;
long x1=x/2;

float error=(float)((1e-5)*(1<<15));  //误差阈值:0.00001

do
{
x0=x1;
x1=(x0+x/x0)/2;
}
while(fabs(x1-x0)>=error);

return(x1);
}

//*求绝对值*/
//float Abs(float a)
//{
// if( a < 0 )
// {
//  a = -a;
// }
// return(a);
//}

网友:
补充一下,头文件没显示出来#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h>    #include <math.h>

网友:
CLA库中,有个这种计算,但它是建立在MEISQRTF32这条指令基础上的,

;; Equation:    y = sqrt(x)

CLAsqrt .macro     y, x
       MMOV32      MR0,@_:x:       ; MR0 = X
       MEISQRTF32  MR1,MR0         ; MR1 = Ye = Estimate(1/sqrt(X))
       MMOV32      MR1,@_:x:,EQ    ; if(X == 0.0) Ye = 0.0
       MMPYF32     MR3,MR0,#0.5    ; MR3 = X*0.5
       MMPYF32     MR2,MR1,MR3     ; MR2 = Ye*X*0.5
       MMPYF32     MR2,MR1,MR2     ; MR2 = Ye*Ye*X*0.5
       MSUBF32     MR2,#1.5,MR2    ; MR2 = 1.5 - Ye*Ye*X*0.5
       MMPYF32     MR1,MR1,MR2     ; MR1 = Ye = Ye*(1.5 - Ye*Ye*X*0.5)
       MMPYF32     MR2,MR1,MR3     ; MR2 = Ye*X*0.5
       MMPYF32     MR2,MR1,MR2     ; MR2 = Ye*Ye*X*0.5
       MSUBF32     MR2,#1.5,MR2    ; MR2 = 1.5 - Ye*Ye*X*0.5
       MMPYF32     MR1,MR1,MR2     ; MR1 = Ye = Ye*(1.5 - Ye*Ye*X*0.5)
       MMPYF32     MR0,MR1,MR0     ; MR0 = Y = Ye*X
       MMOV32      @_:y:,MR0       ; Store Y = sqrt(X)
       .endm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没太看懂你的程序哦 我知道可以直接调用sqrt函数的  但是要求是自己编写求平方根的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