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学习器件指标】你敢不敢说个大家不知道的电阻指标

楼主:
几乎所有的电子设计中都会使用到电阻,我稍微提供问题,你知道的电阻有哪些参数指标呢?
你敢不敢说个大家都不知道的指标?

这个大家现在用的多了

也许再过多少年后就看不到这位了

网友:
耐压   功率   精度
温度系数  老化系数     这两个参数才对阻值的稳定上才表现出来。
噪声电压  分布系数     这两个参数在高频上才表现出问题

网友:
一般就是标称阻值,允许误差,不知还有什么

网友:
对了,还有最大功率。

网友:
经常遇到的是电阻精度  在很多放大器电路中 精度要求蛮高的
其次就是电阻封装大小了把 0805和1206把 现在1206貌似因为小巧用的很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倒是常用0603的。0402焊过几次好头疼。

网友:
寄生电容。

网友:
贴个TI扫盲文档的电阻模型

网友:
找了个YAGEO电阻的手册,貌似只有下面三个参数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POWER RATING

RATED VOLTAGE

网友:
估计没多少人会看色环电阻了,我们读书的时候棕红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是不离口的。

网友:
色环电阻,真的感觉很久没看到了,现在也就那些简单的电子产品上会用,因为便宜,散热好。

网友B:
电阻的参数很多,要求不高的关心一下精度,功率,温飘就可以了
要求高的话。根据使用场合,对参数的要求也不一样。
对可靠性要求高的。注重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参数,
用于高频的,注重等效串联电感与等效并联电容等高频参数。
用于高精度仪器的,注重精度与温飘,温飘还包括短稳,年稳甚至还有十年稳定度指标。
对于要求特别高的,还需要定制金封孪生电阻对与电阻模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否只出具体是哪个文档,或者跟大家解释下这个模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的参数很多,要求不高的关心一下精度,功率,温飘就可以了 要求高的话。根据使用场合,对参数的要求也不一样。 对可靠性要求高的。注重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参数, 用于高频的,注重等效串联电感与等效并联电容 ...

详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的参数很多,要求不高的关心一下精度,功率,温飘就可以了要求高的话。根据使用场合,对参数的要求也不一样。对可靠性要求高的。注重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参数,用于高频的,注重等效串联电感与等效并联电容 ...

不错!请多指教!

网友:
估计很多人不知道电阻有“耐压值”这个参数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有的。这种耐压值高的电阻主要用在高压电路中。结构特点是电阻切割的螺旋形沟槽又深又宽。这样可以保证足够长的爬电距离。因此这种高压电阻要比通常的电阻体积大些。

网友:
:carnation: 受教了

网友:
受教了:carnation:

网友E:
呵呵,电阻的电参数大家都比较熟悉,不过还要注意的是机械参数,比如抗剪切力参数,抗冲击参数等,表贴电阻的应用在批量生产的焊接工艺和PCB设计时就得考虑抗剪切力参数,搞不好焊接后或在使用中的热胀冷缩会拉断电阻造成线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电阻的电参数大家都比较熟悉,不过还要注意的是机械参数,比如抗剪切力参数,抗冲击参数等,表贴电阻的应用在批量生产的焊接工艺和PCB设计时就得考虑抗剪切力参数,搞不好焊接后或在使用中的热胀冷缩会拉断电阻 ...
机械参数还没听说过,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是电阻吧 怎么会有对地电容 电线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电阻吧 怎么会有对地电容 电线才是这样的

应该叫分布电容/寄生电容,高频下这个参数很敏感,另外还有分布电感/寄生电感参数,同样在高频下不得不查。对地电容则是指电阻安装到PCB上以后与系统地直接的分布电容,这些分布参数是电路级而非器件级的,但做高频电路设计时也必须考虑,甚至有脚元件的引脚都会带来影响。

网友B:
电阻还有VCR参数。TCR参数大家都知道是温飘。VCR参数可以称为压飘。就是电阻上面的电压对阻值的影响。

网友:
原来还有这么一说
引用 网友B:
电阻还有VCR参数。TCR参数大家都知道是温飘。VCR参数可以称为压飘。就是电阻上面的电压对阻值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