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中断嵌套

楼主:
A和B通讯,A每隔1小时向B发送命令,B给A返回数据,发出命令后5分钟A检查一下数据。

我想用TA1CCR0和TA1CCR1来写这个程序,初始化时

TA1CCR0=CCIE;

TA1CCTL0=65535;

TA1CTL = TASSEL_1 +MC_1 + TACLR;

然后在TA1CCR0的中断程序中设置

TA1CCTL0 &=~ CCIE;

 TA1CCTL1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1CCR0 =0;
  TA1CCR1 = 65535;

我认为这样就关闭TA1CCR0中断,开启TA1CCR1中断,但到时间后,TA1CCR1中断并未响应,不知道是思路有错误还是程序需要修改,请大侠指点。

PS:A为430中的5438

网友:
1. 你这样的应用并不叫做中断嵌套。
2. 用TACCR0和TACCR1来实现两次中断的处理是可行的,但前提是你的时间是合理的。
  做一小时的定时器是不可能用你这样的方法能实现的。
3. 你的程序不仅仅是需要修改哦,是要推翻重来写。写之前先看数据手册,把每个寄存器的意思搞清楚。
   例如这句.
      TA1CCR0 = CC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