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Kinetis的简单webserver(二)

楼主:
增加ENC28J60网络模块进行调试,

根据原理图选用T卡部分的GPIO来连接ENC28J60,

具体连接如下,其余就只连3.3V电源和地

/*********************************************************************

 Hardware      :   CONNECTION

                  K40x256        ->       Enc28j60

                  PTD 12  ( SCLK )          SCK

                  PTD 13  ( MISO )          SO

                  PTD 14  ( MOSI )          SI

                  PTD 15  ( CS )            CS#

  *********************************************************************/

具体方案是采用GPIO来模拟SPI通信,虽然K40本身是带SPI控制器的,但是这个很不熟悉,暂时还是使用之前成熟的GPIO来模拟

部分关键代码如下

#define PORTD_GPIO_PTR  ((GPIO_MemMapPtr)0x400ff0c0u) //定义PTD的基地址

//通过PDOR寄存器的设定来设置GPIO输出高还是低

#define set_clk_h  GPIO_PDOR_REG(PORTD_GPIO_PTR) |= 0x1000

#define set_sdo_h  GPIO_PDOR_REG(PORTD_GPIO_PTR) |= 0x4000

#define set_cs_h   GPIO_PDOR_REG(PORTD_GPIO_PTR) |= 0x8000

#define set_clk_l  GPIO_PDOR_REG(PORTD_GPIO_PTR) &= ~(0x1000)

#define set_sdo_l  GPIO_PDOR_REG(PORTD_GPIO_PTR) &= ~(0x4000)

#define set_cs_l   GPIO_PDOR_REG(PORTD_GPIO_PTR) &= ~(0x8000)

//通过读PDIR寄存器,读PTD13的输入

#define get_sdi    (GPIO_PDIR_REG(PORTD_GPIO_PTR) & 0x2000)   //

初始化GPIO,模拟SPI总线

void spi_init(void)

{ // use PORTD 12,13,14,15 to emulate SPI function

  //configure as GPIO function

        PORTD_PCR12  = PORT_PCR_MUX(1);

        PORTD_PCR13  = PORT_PCR_MUX(1);

        PORTD_PCR14  = PORT_PCR_MUX(1);

        PORTD_PCR15  = PORT_PCR_MUX(1);

        GPIO_PDDR_REG(PORTD_GPIO_PTR) |= 0xD000;      //bit[15:12]=1101

        GPIO_PDDR_REG(PORTD_GPIO_PTR) &= ~(0x2000);

//make sure to set bit 13=0,may be commented ;

网友:
http://nicrosystem.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