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
这是什么元件?

网友:
有人说像是DC/DC模块,是吗

网友:
还真有点像的

我们一般是用的这种 体形看起来差不多嘛  竖起来

上图

网友:
不会是麻将牌吧

网友:
众所周知,绝对不能依靠外观来判断是神马器件;
话说,楼主这个图片拍的也太渺茫了;
我就感觉到像是个方盒子,带4个引脚;
猜吧:可能性太多了
DC/DC AC/DC电源模块;
PC/CT互感器、脉冲变压器;
固态继电器;
无感电容;
云云。。
上面有字吗,给个字看看,还有点戏。。

网友:
砸开一下,你就知道了

网友:
有点像4筒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你听四筒。。
我输了~~

网友:
拍的太不清晰,正面又看不到,信息量不足以判断。

网友:
过于模糊了

网友:
太模糊了,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