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

楼主:
大家帮个忙,我有一个0-10VDC 输出的电源,我想做成恒流源,0-300mA可调的,用运放做,谁帮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把0-300mA转换成0-10V接到电压反馈端就可以了

网友:
恩,根据这个问题,是什么情况的啊

网友:
利用电流负反馈就可以

如图所示,Ri的电流最大为10V/33=300mA,Ro为你的负载电阻,当调节同相端的输入电压(也就是你的可调恒压源),Ro就能够有0-300mA的电流流过。

这个电路应该满足你的要求吧。

网友:
很少有这样的运放能扛得住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确实是好像一般运放都是100mA的输出

如果使用个三极管来扩流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