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接口在DB9上的定义?

楼主:
请教各位,CAN接口在DB9上应如何配置?

网友:
2和7口  can高和can低 具体哪个是哪个 上网搜一下吧 周立功的can仪器说明书里就有

网友:
这个严格说没有规定,只是一些厂家有约定俗成的厂标而已,打算跟谁兼容就用谁的标准,不打算兼容,自己定义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