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不了

楼主:
开发板是新买的,本人刚学单片机。。。板拿到手我就在试,刚开始能把程序烧录进单片机,但是我想换程序,按原来的步骤,却下载不了,提示供电时我就按下开关,然后蜂鸣器就响,它响是不连续的,不像单片机插反那样响,是滴一声,各一下又滴一声。。。我换了另一个单片机(原来有程序在里面了,也是刚才第一次下载进去的),没用变化,程序还是原来那样。。。那个isp没有显示下载成功,就一直停在“给...供电”,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查查串口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前一段时间遇到了,
问题一:STC-ISP下载的芯片没有选好。看清楚自己开发板上的芯片到底是哪一个,可能你不小心选错了芯片,当然小不进去啦。
问题二:串口没有选择好。按照你的意思,这个问题暂时没有。
问题三:波特率的问题。可能你自己的单片机不支持自己选择更好的波特率,这时候你自己尝试一下改变一下波特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问题四:开发板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让我弄了半天,上面的一定要选好)。可能自己在用开发板的时候,某些跳线帽插错了,或者没有插上,也会出现下不进去的现象。正常情况下,当你下载出程序的时候,当你按下按键的时候,开发板的电源灯应该是半亮,这时候的开发板的测量电压应该是3.3V左右。
问题五:你的STC-ISP的软件与系统不兼容,或者不是最新的。这时候你可以到宏晶官网上下载。

基本上就是上述问题,其他的我也不清楚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想单片机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单片机插反了,貌似坏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上面的哪个芯坏了。特别是ISP转串口桥这一部分,也不排除是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
还好我只回了四个字,多一个都浪费。

网友:
字体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