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BeagleBone简易Xds100V2

楼主:
参考BeagleBone 原理图,去掉cpld,单ft2232 制作xds100V2,烧写beaglebone第五版程序,

制作成功。

所有原理图及烧写文件均在附件中。

晒晒我的xlink

晒晒我的xlink

晒晒我的stm32+spartan3e

晒晒我的stm32+spartan3e

XDS100V2相关资料

网友:
spartan3e 只用3.3V和1.2v供电即可
那个辅助电源2.5V可以省去
已经验证过了

网友:
这个给力 呵呵

网友:
弄得不错。 想问一下,里面的那个.xml文件是装载到FTDI2232里面的吗?

网友:
直接双击 就可以了
用以前的那个xds100V2的烧写文件 是不支持了
用的口都不一样了

网友:
你的动作好快!
===================================

网友:
这个还多出了一路usb转串口来用 很方便呢

网友:
又出好东西了!!感觉你啥都会啊!爱好真广泛

网友:
好快。上次听你说还在整理。今就出来了

网友:
呵呵 玩玩而已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把xlink 的资料放上

网友:
xlink?
改天吧
那个老早就做了

网友:
你给做了个文档,方便大家传阅,不知道好不好,楼主觉得不好可以删了呵呵

网友:
楼上有心啦
谢谢啦!

网友:
这个

这个很好  不知道有没有PCB

网友:
确实在实时跟踪

网友:
楼主是强人啦,XDS100这样做好省钱啦

网友:
楼主,按照你的方案设计了,驱动也装好了,为什么CCS识别不了,是不是需要什么特殊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否留下联系方式,又问题请教。
CCS4下不能连接

网友:
我的qq:
我觉得应该是系统和CCS版本的问题

网友:
楼主怎样才能将程序下载到FT2232中,程序是不是下载到EEPROM中了?

网友:
楼主程序怎么烧写,能不能写个步骤啊~~谢谢了

网友:
程序烧写步骤:
1 下载附件
2 解压缩
3 进入参考资料\程序烧写目录下 ,解压 BBA5_PIDVID.zip 文件
4 进入刚刚解压后的文件夹内,双击 EEPROMA5.bat 文件 即可自动将程序烧写进去。

 为什么大家都在问这样的问题呢?
其实 不难的。。。。

网友:
请问向FT2232D中烧写程序,是不是需要一个软件啊,你是怎么烧写的?

网友:
救救急啊,我自己做的仿真器EEPROM就是无法烧写程序!

FT2232HL这个芯片到底要用哪个型号的EEPROM啊,为啥我买的就是不能用呢,试过IS93C46D-3GRLA3和AT93C46D都无法烧写成功,将rom芯片去除后可以识别到FT2232H,单独对EEPROM烧写程序也没问题,并且我通过示波器查看了FT2232H和EEProm的通讯信号时有的,郁闷啊,整了好久就是不通,希望各位大侠能给个建议!万分感激!

网友:
请教个问题:
按照楼主的分享做了一版,EEPROM也烧写进去了,PC的驱动也识别了。

就是连接CCS的时候无法连接,CCS报错-1135。
我使用的是CCS5.4版本,仿真的是F2812芯片。

请问楼主,这个版本的设计是否只能仿真Am3359,楼主是否尝试仿真过2000系列的dsp?

-------------------------------------------------------------------------------------------------------------
借了块3359的板子试了一下,能仿真3359,但仿不了2000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个问题:
按照楼主的分享做了一版,EEPROM也烧写进去了,PC的驱动也识别了。

     这几天做了一下这个板子,实验中也是发现不能仿真2000系列,我是用的28335

网友:
在CCS 5.5环境下使用XDS100 v2有代码限制么?

网友:
楼主,能不能你仿真c2000系列呢?

网友:
简化版本!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自己尝试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