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忙解释一下下面一段程序?

楼主(2012-05-04):
哪位大神帮忙解释一下下面一段程序?
while(1)
{
tom=(long)TBC();
if((tom<0)|(tom>511))
{ dis1[2]='b';
dis1[3]='a';
dis1[4]='d';
}
dis1[0]='w';
dis1[1]='d';
if((tom>=0)&(tom<=511))
{
dis1[2]=':';
dis1[3]=(tom%1000)/100+0x30;
dis1[4]=(tom%100)/10+0x30;
dis1[5]=(tom%10)+0x30;
dis1[6]='C';}
lcd_dispay(dis2,dis1);
//lcd_delay(10);
}
我的问题是:if((tom<0)|(tom>511))和if((tom>=0)&(tom<=511))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用呢?
long
程序

网友A:
写错了吧,应该是if((tom<0)||(tom>511))和if((tom>=0)&&(tom<=511))

网友B:
yy说的对,就是个区间判断啊,你是啥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按照这样修改之后,输出结果不对。这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得出来是区间判断,但是修改之后的输出结果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