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多个IO口同时赋值?

楼主(2012-05-04):
如何对多个IO口同时赋值?
请问,对于不同的IO,比如GPIOA1,A2,A3 ,B1,B2,B3,C1,C2 可不可以用结构体对这
非连续的八
个IO
口写到一组里面,然后向对这一组IO口的
值
同时赋值
?或者对这一组IO口的值
同时读取值?
多谢!
如何
结构体

网友A:
从汇编的角度讲绝对同时是不可能的。差个0.0几微秒肯定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