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主板缺控制板咋整?芯晟CSM1800H芯片

楼主:
 到手几张机顶盒的主板,但没有控制板,更没有连接图。想用上去,不知道那个大虾有见过或者此资料。谢谢

数字机顶盒主板

数字机顶盒主板

网友:
是缺键盘板吧,呵呵。

网友:
貌似很高端吗呵呵

网友:
楼主如果只想用主板的功能,可以不用前面板,但是红外头是必须要用到的。据我观察,nand flash底下的那个6pin的座子,可能是前面板的插座,你找一下哪个管脚是红外头的即可。

网友:
芯晟CSM1800H芯片 手上有400个拆机芯片 需要的联系我 罗生18107372385

网友:
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是个不错的公司,在珠三角地区都是不错的公司,打板快  质量好  信誉高   扣扣800055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