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运算电路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啊,帮我分析一下作用,一级一级的,越详细越好,谢谢了,小弟愚钝,希望多多指教啊,谢谢你您们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虽然没有人回复,但是我通过自己看模电书已经解决了,

网友:
比较器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当比较器和跟随做用吧

网友:
我有个问题哦 那个5V电源都接比较器的输入端 并且和地相连了 那5V的电源到底有什么作用了?不懂不明白

网友:
一个是固定的参考电压,另一个可变电阻的是可调可变参考电压

网友:
很简单的电流啦。

网友:
如果给出了运放的放大倍数了还能算出OUT处的电压值

网友:
这个叫做窗口比较器

提供上下限功能

网友:
前面和后面两个跟随器,都不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