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 控制无线发射模块电源通断 方案?

楼主:
 救助  控制无线发射模块电源通断  方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继电器,哈哈,你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如果模块本身没有休眠控制,那么引入外部电源开关即可,最简单的办法是用一个P沟道的MOS管比如SI2301,用单片机的IO控制其栅极即可实现通断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