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1602液晶屏写程序进去没反应

楼主:
为什么我的1602液晶屏写程序进去没反应,一上电下面一排变黑了,上面的没有反映。我把我写好的程序烧进去也是这样的,然后我用其他的程序烧进去一直都是这样的,没有变化,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

网友:
黑了 是什么意思 难道液晶1602 被楼主不小心插反了么
程序肯定正确么???

网友A:
不知道你的那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把所有初始化和显示函数写到 1602.c 中 在main.c中调用显示函数,显示两排黑色,但是我在1602.c再写一个函数DISLAY(),调用显示函数,在main.c中调用DISLAY(),就显示了所写的字符了。

网友:
一排黑块,那是上面一排,说明你的硬件连接或初始化程序有问题。
按时序查查各管脚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那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把所有初始化和显示函数写到 1602.c 中 在main.c中调用显示函数,显示两排黑色,但是我在1602.c再写一个函数DISLAY(),调用显示函数,在main.c中调用DISLAY( ...

两排黑色可能是VCC电压太高或第二脚亮度调过头了

网友:
我把郭天祥的程序烧进去也还是样这 ,就是下面一排16块黑色方块,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哎

网友:
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
排除硬件连接问题,再检查程序中对显示屏的初始化(特别是延时函数的调整),最好参考技术文档进行调试。

网友:
我再想是不是硬件有问题,如果真的是硬件的话,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自己做1602的很麻烦的,一下成功一下不成功

网友:
路过看看

1602的程序网上很多可以直接用的实例,你只要保证单片机那几部分电路正确,1602的电路很少的。我也有可以直接下载的代码

网友:
扭动滑动变阻器是什么 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