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单片机的价格

楼主:
这些天在想着找一个合适的单片机平台,因为主要是作为通用型的,对功能要求不算很多,只是希望找一个价格比较低的,容易搞到手——因为我是小批量使用,很多时候能承受的量,至多到100片。

在功能上,我想了想,主要是希望有下面这几个——呵呵,可能是被stm8惯坏了,想了想,其实要求有点多。
通信接口 SPI I2C USART
有内部振荡源,可以外接外部晶体,这样就可以在需要的时候保证精度
AD/DA这两个貌似在低价的里头貌似没有,所以不要求了,呵呵。
再想想别的也几乎没有了。
EEPROM这个需要有,用来保存一些数据,或者有FLASH也行
定时器当然是要有的,至于8位或者16位其实没太大所谓,看了看PIC的,貌似分的比较细,看来这两个造价和工艺上还是有区别的。

这样想,其实要求就是
1 定时器 必须有的 8位 16位无所谓,数量上希望至少有两个
2 通信接口,因为我主要用来做传感器和另一些需要和外围通信的,所以数字接口,最常见的三种希望齐全。
3 有EEPROM或者可以用户使用的FLASH,存储历史数据和保护现场,作IAP用。

我曾经看了一下STM8和PIC的一些选型表,主要是价格都比较贵。
当然我想如果批量上去了,也许真的可能是传说中的2快到3快,但是,我前边说了,我最多能承受的是100片左右。这个数字,在淘宝上问到的价格却经常贵的吓人。
像stm8l152c6这个型号,10片的量,我问来的价格几乎都在10到15块之间,100片的话可最低到六块多到7快。
我又问了一些PIC16系列的型号,似乎就更加贵了,15块左右,还是批量的。

当然,我知道有一款MCU,它的价格真的是低得很让人欣喜,在淘宝上,十片都可以以我希望的那个价格买到,那就是传说中的stc了。
不过,对于STC,其实有过一些使用经历,让我对它不太感兴趣就是。

而且,对于51,其实他的很多性能都很有限,比如功耗。
最初我选择stm8l这个系列去玩,就是看中了它的低功耗,实在是太低了,居然是一两百uA一M的功耗,让我十分心动,而且它的外设和STM32一样丰富齐全。那就更是常见的那些stc51 at51没法比得了。

在这里,请大家都来说说看,看是否有能满足以上这些要求,又容易买到的,在1~100的量时,能以三四块以下的价格拿到的型号推荐一下。

网友:
st的辛哥 为什么不感冒呢 不是听说很不错嘛 stm8
便宜的 台湾新塘 貌似挺便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stm我其实很稀饭吧,但是贵啊!!!

哦,那几家的是可以看看啦~~

网友:
STM8,淘宝上直接搜,IC分类里面,价格上限设到2块钱。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蛋好棒!小蛋威武!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选用stm8l152c6,这个是低功耗的,而楼主所说的要求里面,对低功耗好像没有。其实stm8s系列的楼主可以考虑下,这个价格在2-3元间,多的话应该还便宜吧

网友:
两三块的百片价格,就别要求功耗了吧?
另外貌似没说引脚数
这个价格,还是百片,
能容易买到的单片机貌似就只有STM8S和STC了,
有知LZ有没有留意armok那边的LGT,
宣传貌似做的不错,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
推荐M0内核的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你说对了,还真就是这两款。
STC和STM8S。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接触过,也没了解过,不知道相关的开发工具链和价格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是我某个需要电池应用场合的项目时选择的,因为看了以后对这个芯片感觉很好,就打算一直沿用。

后来因为排除了功耗,加上 小蛋  的建议,我试着搜索了一下,发现8s的确能满足我的需求

网友:
呵,要求还挺高的

网友:
MSP430有025$的
不过小批量的价格未知

网友:
楼主的量期望拿到的价格除非是那些廉价的台系OTP型MCU,否则比较困难,除非有人本身有大批量的采购同时愿意分点货给你。
我批量使用台湾笙荃的82LE52,但51系的工作电流较大,stop模式下才能低于1uA。

网友:
另外注意选择封装形式,低管脚数的MCU中,DIP和SOP封装的比较便宜,TSSOP的封装就比较贵,不过为了体积,我都是使用最小的TSSOP封装的。

网友:
用什么u能自己说了算?这个一般是boss定的。
低功耗有时侯不那麽重要,本来做的就是个用电大户谁还在乎几个毫安呢。
如果综合考虑vcc、主频、资源草率的说感觉差不多(特次的除外)。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时我就是boss......

网友:
回复 网友G:

嘿嘿,台系的我也曾想过——也是以前在坛子里看到一些帖子,不过,一直没怎么接触。
而且最担心的是不知道这些玩意的工具链好不好使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低于1uA,这个水平太高了,还不需要,stm8l也才 1M一两百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