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用红外控制单片机

楼主:
我不知道那个遥控器的码,应该怎么办

网友:
先做一个解码电路

网友:
写个解码程序读码先

网友:
接收头,示波器。
不知道码怎么先写解码电路。

网友:
楼主可以去搜搜自学习型红外遥控器的资料就该明白了。

网友:
那种普通的红外遥控解码程序是现成的,网上有很多,试试吧

网友:
注意:楼主的标题是红外控制单片机

一般个人认为学习型可以拿单片机来解码和编码
不过实际做项目我一般都用现成的红外芯片配合单片机来完成,可靠性且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