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 以太网数据自动丢失问题

楼主:
最近接到lm3s9b81以太网通讯工作要求;

结果使用自带的enet_lwip(demo)程序时,在屏蔽数据从寄存器读取的代码后,出现以下情况;

从地址0x40048000那块以太网寄存器地址观察:当收到一帧但没有读取(屏蔽了)macdata寄存器数据值一直变化,而且变化到最后帧数寄存器从1变为0,macdata寄存器地址值就不变了。macdata变化的规律与PC机发到板子的数据顺序基本一致。

大家谁懂这个问题,或是遇到同样问题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数据如果没在中断的第一时间读出来,隔几百ms再读出来就会出错了~~~

难道大家都没这个问题~~~

网友:
我跑的操作系统,暂时没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查出是什么原因了,仿真器每秒刷两次不停地读到macdata寄存器,所以macdata一直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