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些代码怎么理解

楼主:
#define Set_Cs        GPIOD->ODR  |= ( 1<<12 );
#define Clr_Cs        GPIOD->ODR  &= ~( 1<<12 );

#define Set_Rs        GPIOD->ODR  |= ( 1<<13 );
#define Clr_Rs        GPIOD->ODR  &= ~( 1<<13 );

#define Set_nWr       GPIOD->ODR  |= ( 1<<14 );
#define Clr_nWr       GPIOD->ODR  &= ~( 1<<14 );

#define Set_nRd       GPIOD->ODR  |= ( 1<<15 );
#define Clr_nRd       GPIOD->ODR  &= ~( 1<<15 );

新手求指导 这是从lcd驱动上写下的一段代码,对寄存器的操作,看不懂怎么回事,求指导

网友:
GPIOD->ODR  |= ( 1<<12 );
表示对GPIO->ODR寄存器的第12位置一;
GPIOD->ODR  &= ~( 1<<12 );
表示对GPIO->ODR寄存器的第12位清零;
这是C语言里典型的位操作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