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027的AD采样问题(ADCSOCFRCx寄存器)?

楼主:
F28027的AD采样问题(ADCSOCFRCx寄存器)的使用?

如果使用ADCSOCFRCx寄存器软件强制转换AD,该寄存器被置1后,如何清零?是自动清零么?如果是,手册上如何体现?清零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网友:
这个应该是自动清零的

网友:
请问楼上如果是自动清零,手册上如何体现?清零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网友:
writing .这种不是标志位。一般标志位是需要去清的。

网友:
我使用过,确实自动清零的,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也许没必要知道什么时候,只要不停的查询就OK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