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74595 很常用在輸出擴充上,當mcu腳位不足時,尤其對430G2231這種LOW PIN COUNT的MCU,很方便因為他是串列介面,MCU和74595之間只用了3支腳位連接,價位上也很便宜"國產的更便宜",再這實例裡74595輸出是接LED,也可接七節管等其他元件    呵呵 總算在時間內發三帖了 期待下次的團購
程序如下 (此程序是從51移植來的)

//2012-5-4 74595 串聯擴充3個,程序由keil_c 51移植成的
#include  <msp430g223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et_SDATA_595   P1OUT |= 0x08
#define set_SCLK_595    P1OUT |= 0x10
#define set_RCK_595     P1OUT |= 0x20

#define clr_SDATA_595   P1OUT &= 0xf7
#define clr_SCLK_595    P1OUT &= 0xef
#define clr_RCK_595     P1OUT &= 0xdf

void WR_DATA_595(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unsigned char dat3);
void delay(int ms)
{
   int k;
   while(ms--)
   {
     for(k=0; k<250; k++)
     {

     }
   }
}

void WR_595(unsigned char datx)
{
     uchar j;
      for (j=0;j<8;j++)
     {
     // datx=datx<<1 ;
                       //  SDATA_595=CY;
            if ( (datx&0x80) == 0x80 ) set_SDATA_595 ;
             else clr_SDATA_595 ;

      datx=datx<<1 ;
     // SCLK_595=1;         //write data to 595
       set_SCLK_595;
     // SCLK_595=0;
       clr_SCLK_595;
     }
}

void OUT_595(void)
{
    // RCK_595=0;
     clr_RCK_595;
    // RCK_595=1;   //data out to buffer
     set_RCK_595;
    // RCK_595=0;
     clr_RCK_595;
}

void WR_DATA_595(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unsigned char dat3)
{
     WR_595 (dat1) ;
     WR_595 (dat2) ;
     WR_595 (dat3) ;
     OUT_595();
}

step_step(void)
{
      WR_DATA_595(0xff,0xff,0x7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f,0xb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f,0xd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f,0xe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f,0xf7);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f,0xfb);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f,0xfd);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f,0xfe);
      delay(20);

/////
      WR_DATA_595(0xff,0x7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b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d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e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7,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b,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d,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e,0xff);
      delay(20);

//
      WR_DATA_595(0x7f,0xf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bf,0xf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df,0xf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ef,0xf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7,0xf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b,0xf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d,0xf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e,0xff,0xff);
      delay(20);
//---------------------------------------
      WR_DATA_595(0xfe,0xf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d,0xf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b,0xf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7,0xf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ef,0xf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df,0xf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bf,0xf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7f,0xf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e,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d,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b,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7,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e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d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b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7f,0xf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f,0xfe);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f,0xfd);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f,0xfb);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f,0xf7);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f,0xe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f,0xd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f,0xbf);
      delay(20);
      WR_DATA_595(0xff,0xff,0x7f);
      delay(20);
}

flash(void)
{
      WR_DATA_595(0x55,0x55,0x55);
      delay(100);
      WR_DATA_595(0xaa,0xaa,0xaa);
      delay(100);
      WR_DATA_595(0x55,0x55,0x55);
      delay(100);
      WR_DATA_595(0xaa,0xaa,0xaa);
      delay(100);
      WR_DATA_595(0x55,0x55,0x55);
      delay(100);
      WR_DATA_595(0xaa,0xaa,0xaa);
      delay(100);
      WR_DATA_595(0x55,0x55,0x55);
      delay(100);
      WR_DATA_595(0xaa,0xaa,0xaa);
      delay(100);
      WR_DATA_595(0xff,0xff,0xff);
      delay(100);
}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DIR |= 0x38;    //P1.3 P1.4 P1.5 all are set output mode
     // SCLK_595 =0;
      clr_SCLK_595;
      //RCK_595  =1;
       set_RCK_595;
      WR_DATA_595(0xff,0xff,0xff); //off all led

 while(1)
  {
      flash();
      step_step();
      step_step();
      step_step();
  }

网友:
能拓展IO,对launchpad很实用。但是繁体字看着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辦法我的pc 是繁体版的,就請大家多多包含,簡体字我可以看得懂,也常看簡体書,繁(煩)体字不也是中國字,常看就適應了

网友:
不错,后面的F4是亮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因為兩支手要拍攝還要固定板子,有些困難所以 用它當支架 呵呵

网友:
这个可以改成pov时钟

网友:
楼主是台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ㄚ 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沒錯 當初這pcb就是為了pov作的,因為還要用馬達做機構,所以一直一直延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抱歉  馬達=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实我就做了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改天我也做個手搖的pov 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