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122识别一次后就无法识别啦,附程序,求解呀,困扰我有一个月啦~~

楼主:
首先电脑能识别430,写好的程序也下载进去啦,断电后再想烧程序,软件已经无法识别,提示could not find device,程序如下
#include "msp430x21x2.h"
void Init_Clk(void);
//void  InitPIN(void);
void InitADC10(void);
void OpenADC10(void);
void key_num(void);
void low_cut(void);
void db_decay(void);
void m_direct(void);
void big_signal(void);
void pwm(unsigned int,unsigned int);//unsigned int dec,unsigned int dir)
void inv_voltage(void);
void Delay(unsigned short time);
unsigned int ad_value[8],dec=200,dir=200,c_dec,c_dir;
unsigned char v1[5];
unsigned char v2[5];
unsigned char direct=1,decay=1, cut=1;
unsigned char key=0,key0=0,key1=1,key2=2,key3=3,key4=4,key5=5,key6=6;
void main()
  //Init_Clk();
  P3DIR |=0X7F;
  P1DIR |=0X07;
  P1DIR |=0X20;
  P3OUT =0X00;
  P2DIR |=0X20;
  InitADC10();
  Delay(1);
  //pwm(dec,dir);

  for (;;)
  {
   OpenADC10();
   //inv_voltage();
   key_num();
   low_cut();
   db_decay();
   m_direct();
   big_signal();

   }
}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int i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XT2OFF;
 do
    {
    IFG1 &= ~OFIFG; // 清除OSCFault标志
    for (i = 0xff; i > 0; i--);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如果OSCFault =1
 BCSCTL2 |= SELM_1;
}

下载的是这个程序,我把初始化  //Init_Clk();给去掉了,看门狗没有停掉,可这也不至于JTAG口识别不了msp430f2122吧,现在片子无法识别,真是麻烦呀~~
请大家帮帮忙~~
大家都没有出现第一次软件能识别,等把程序烧进去之后无法识别430的情况吗????

网友:
检查一下硬件电路,先把硬件的问题排除了再说

网友:
比如供电,Jtag接法,片子有么有被打坏等等

网友:
先考虑是否因为JTAG引脚复用被锁了,搜索论坛帖子尝试解锁,或芯片上电就立即点下载碰运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搜索了下,好像找不到这种资料,假如JTAG口被当作I/O口,上电后无法识别,程序也烧不进去,该怎么办呢,肯定的是电路是正常的,因为我换一个430就又能写进程序,可这样真的伤不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