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

楼主:
各位哥哥姐姐们,我有一个51单片机程序不会编,需要各位的支持!应该有点难度!挑战一下!
我最近做一个项目,是用一个单片机开发板控制一个加热电路。具体是通过pt100温度传感器(0-100c)测得水温得到一个4-20mv的电流,然后通过pt100温度变送器变为0-5v的电压,从输入到单片机里面,单片机控制一个继电器,继电器控制加热电路。形成一个闭环。
功能就是数码管实时显示水温,当输入一个温度,数码管显示,单片机控制加热,达到温度时,停止加热,水温随室温下降,小于设定温度2度时,又控制加热。实现保温功能。
困难是之前没接触过单片机,编程不熟,具体程序有:4*4键盘的赋值123456789+-;温度的显示,电压信号如何转化为温度显示;单片机控制220v电源继电器等。
如果可以的话,一些物质奖励也是可以的,但不要太多哦!谢啦!!!

网友:
可以发到990971197@qq.com里

谢谢啦

网友:
我有用18B20做的,要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容易,但老师要我们做pt100的,同样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楼主现在弄得怎么样啦?我有一个温度控制系统。功能就是数码管实时显示加热器的温度,当输入一个温度,数码管显示,单片机控制加热,达到温度时,停止加热,加热器随室温下降,小于设定温度时,又控制加热。实现保温功能。但是传感器不是用的你的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