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为何会是这样?

楼主:
请问这是什么波型?

这是一个15K3000V左右的正弦信号,驱动的是一个容性阻性感性为一体的压电陶瓷换能器,当换能器加上负载后波形就变成这样了。如何提取原正弦波,滤除那些多余的信号呢,
请高手们多多指点。

网友:
有低频信号进去了

网友:
里面有其他频率成分吧,可以做个滤波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