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八位二进制数转为十进制数并用七段显示译码器输出

楼主:
如题,求高手指点,能给出所用器件或电路图的更佳,先在此言谢

网友:
我贴过VHDL的 BIN2BCD代码

自己找我的贴

网友:
我是16位

你要8位不想写代码就直接查表

网友:
这个不是太简单了。

你要明确你的7段数码管连线关系。

用IF----ELSIF -----ELSIF直接选择一下即可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