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用STM32F4 dsp库 做FFT

楼主:
M4的板子买了好久 :(被坑了 186买的 伤心
之前想玩一下FPU 可惜那个DSP库看不懂 也找不到教程  我研究了2个晚上总算会用那个FFT了....
我的环境是 IAR 6.2
板子是STM32F4DISCOVERY
第一 首先下载官方的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0.0  没有的同学请自己去官网下一个
DSP库在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0.0\Libraries\CMSIS

然后我们使用IAR建立工作空间 这个教程到处都有 我就不说了
在编译器里面加入

$PROJ_DIR$\..\..\..\Libraries\CMSIS\DSP_Lib\Source

ARM_MATH_CM4
ARM_MATH_MATRIX_CHECK
ARM_MATH_ROUNDING
__FPU_PRESENT
__FPU_USED
这样才可以使用DSP库
注意 我的是IAR MDK貌似不是这样的 .....
然后再编译器里面打开 FPU
恩 然后再你的EWARM 目录下添加官方的例子文件
恩 我们用的就是这几个文件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0.0\Libraries\CMSIS\DSP_Lib\Examples\arm_fft_bin_example

没有那么容易完了 接着    像我这样加入这些组 在里面添加文件 文件在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0.0\Libraries\CMSIS\DSP_Lib\Source
添加啊 ...................终于添加完了 然后在IAR里面加入 arm_fft_bin_example_f32 这个就是官方的例子  和官方的数据 arm_fft_bin_data
我的改了名字 叫main.....了
然后终于可以编译了 连接下载
使用WATCH窗口可以看见值

然后 我讲一下这几个函数的作用
          /* Initialize the CFFT/CIFFT module */
        status = arm_cfft_radix4_init_f32(&S, fftSize,
                                                                          ifftFlag, doBitReverse);              //这里是FFT的初始化

        /* Process the data through the CFFT/CIFFT module */                                 //FFT计算的函数 注意  testInput_f32_10khz 这个数组 不能是const 因为计算值是覆盖在这里面的
        arm_cfft_radix4_f32(&S, testInput_f32_10khz);

        /* Process the data through the Complex Magnitude Module for               // FFT出来的是复数  这里是把复数求模 得幅值
        calculating the magnitude at each bin */
        arm_cmplx_mag_f32(testInput_f32_10khz, testOutput,
                                          fftSize);

        /* Calculates maxValue and returns corresponding BIN value */                        //这里是求FFT出来数据模的最大值
        arm_max_f32(testOutput, fftSize, &maxValue, &testIndex);

最后 如果你的运行到这一步 你就成功了
哈哈哈

网友A:
1024点的浮点fft,在stm32f4上时间大概是多少

1024点的浮点fft,在stm32f4上时间大概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测 有FPU肯定比F2 快

网友:
system_ARMCM4.c  包含这个文件了吗?

网友:
你好!怎么我移植之后armBitRevTable数组找不到啊 他在哪呀 ??

你好!怎么我移植之后arm_cfft_radix4_f32文件中的armBitRevTable数组找不到啊 它在哪个文件里面呀 ?? 可以帮忙找找不??

网友:
请问用MDK 也就是Keil 应该怎么移植啊。。求指教啊

网友:
请问  arm_fft_bin_data.c  里 testInput_f32_10khz[2048] 数据的采样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
给大家分享下测试代码
9 void InitBufInArray()
10 {
11     unsigned short i;
12     float fx;
13     for(i=0; i 14     {
15         fx = 1500 * sin(PI2 * i * 350.0 / Fs) +
16              2700 * sin(PI2 * i * 8400.0 / Fs) +
17              4000 * sin(PI2 * i * 18725.0 / Fs);
18         lBufInArray[i] = ((signed short)fx) << 16;
19     }
20 }
以上是模拟3个频率的信号。

如下是计算256点的FFT幅值函数:

void GetPowerMag()
9 {
10     signed short lX,lY;
11     float X,Y,Mag;
12     unsigned short i;
13     for(i=0; i 14     {
15         lX  = (lBufOutArray[i] << 16) >> 16;
16         lY  = (lBufOutArray[i] >> 16);
17         X = NPT * ((float)lX) / 32768;
18         Y = NPT * ((float)lY) / 32768;
19         Mag = sqrt(X * X + Y * Y) / NPT;
20         if(i == 0)
21             lBufMagArray[i] = (unsigned long)(Mag * 32768);
22         else
23             lBufMagArray[i] = (unsigned long)(Mag * 65536);
24     }
25 }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24点的浮点fft,在stm32f4上时间大概是多少

在FLASH中运行,时钟72MHZ时,1024个点的数据计算时间大概是2.138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