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口模拟spi接口

楼主:
求源代码及详细解释
  1、spi接口通行时有寄存器比如:SPCTL  控制寄存器、 SPDTA  、数据寄存器、 SPSTAT 状态寄存器。 51单片机模拟时如上的寄存器如何处理和模拟(51应该没有如上的七寸器)?
 2、如下的附件有份51单片机模拟spi串行接口程序,我搞不懂是如何传递数据的?rs232接口通信时,数据先在放在SBUF寄存器中在进行通讯,现在没有寄存器如何发送数据呢?
   希望大神们不吝赐教,在此谢过

网友:
这个建议你仔细读懂SPI的接口时序,模拟它很简单的,不存在什么寄存器问题。

网友:
没具体看你的文档 不过SPI时钟可以用引脚的电平高低来模拟  数据端发送和接收的也是高低电平   只不过是按位传的而已 看看数据手册  在单片机中把收到的位数据整合成对应的数而已   用软件来实现硬件寄存器的功能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