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小LM2577输出纹波

楼主:
输出的LC滤波,L,C取值应取多少

网友:
datasheet里明明是有的,怎么不看呢

网友:
原则上越大越好,但受限于成本、体积以及开机浪涌等,实际选择要根据负载的大小及其变化率来综合决定,楼主都没有这些指标,那是法直接确定的。另外,开关电源的PCB设计非常讲究,特别是输出采样、滤波及接地回路的设计,这跟纹波大小亦直接相关。

网友:
对于2楼所言,仔细阅读理解器件手册是首要的,这一步万万不可省略,我在前帖中所言,其实只要真正读懂、读全器件手册那这些知识应该是已经能够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