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路分析

楼主:
T(℃)↑→IC↑→UE ↑→UBE↓(UB基本不变)→ IB ↓→ IC↓  IB怎么就减小 不明白
有人说是三极管的特性 我不明白翻书貌似怎么也找不到这个特性

网友:
三极管的输入特性曲线可以看到

网友:
图片看不到。
看楼主的文字叙述,应该三极管的串联电流负反馈电路,

那几个上下的箭头只是表示一种趋势。对于某一种变化方向,由于负反馈的作用,使反馈后的结果对这种变化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