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这段代码 菜鸟 看不太懂

楼主:
我这里有个程序是void LCD_SetWindows(uint16_t xStart,uint16_t yStart,uint16_t xLong,uint16_t yLong)
{
  LCD_SetCursor(xStart,yStart);
  LCD_WriteReg(0x0050,xStart);         /* 水平GRAM起始位置 */
  LCD_WriteReg(0x0051,xStart+xLong-1); /* 水平GRAM终止位置 */
  LCD_WriteReg(0x0052,yStart);         /* 垂直GRAM起始位置 */
  LCD_WriteReg(0x0053,yStart+yLong-1); /* 垂直GRAM终止位置 */
}
不知道是干嘛的 调用之后板子也没反应 大家帮我解释下

网友:
看了lcd的datasheet,对xlong和ylong也都做出了限制,结果发现还是不行呀

在这个函数后面我跟上了一个显示汉字的程序,结果超出了规定的区域后还是能够显示

大家绑架我想想怎么回事 一天了没弄好

网友:
这应该是把屏幕窗口的参数存储到寄存器里,一般初始化时使用的,所以你调用它不会看到啥变化。

网友:
波光潋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