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图形显示

楼主:
经过计算,3.3V的电压足够驱动LCD12864,并且成功的显示英文和中文。但是怎么显示图形,那位大侠写过该驱动,麻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图形还不是要把点阵存好,然后显示,没有其他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fpga怎么存点阵 求指导

网友:
FPGA内部自带ROM或用外部ROM存储

网友:
回复 网友B:

FPGA一般有ROM IP核的,可以存在ROM里面

网友:
同意,完全同意楼上的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