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解答“RTC闹钟的问题”

楼主:
折腾了 好几周了

现象是:

RTC_WaitForLastTask();

RTC_EnterConfigMode();

RTC_ITConfig(RTC_IT_ALR, ENABLE);  //RTC报警中断

RTC_ExitConfigMode();

RTC_WaitForLastTask();

void RTC_ITConfig(u16 RTC_IT,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 Check the parameters */
  assert_param(IS_RTC_IT(RTC_IT));
  assert_param(IS_FUNCTIONAL_STATE(NewState));
  printf("here(((((((((((((((((5.11\r\n");
  if (NewState != DISABLE)
  {
  printf("here(((((((((((((((((5.12\r\n");      //<------------------------------------------------这句有打出
    RTC->CRH |= RTC_IT;
 printf("here(((((((((((((((((5.13\r\n")      ;//<------------------------------------------------这句没有打出!!!

  }
  else
  {
    RTC->CRH &= (u16)~RTC_IT;
  }
}

求高手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继续顶起,求高手指点!!!!

这问题出现概率大概在5%      原因一直找不到!!!!

网友:
没人帮帮么。

网友:
不知楼主解决没
能否将解决方案公布一下。。。。
最好配上代码

网友:
大侠,你的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啊?你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