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月07日 富士通Cortex开发板DIY通知!

楼主:
此前活动帖:【公布入围名单】富士通Cortex开发板DIY!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27168-1-1.html

参与富士通DIY活动的网友们请注意:

考虑到每个人都对DIY的内容有不同的需求,所以现在邀请大家用100字左右,描述一下你们选定的项目里所有实现的目标和功能。

提交方式:在此跟帖即可

提交时间:5月7日~8日

在5月9日,我们将在分别从“工业测控终端DIY小组”和“家庭物联网终端DIY小组”选择1~2个项目统筹人,将基本的功能确定下来。

届时,大家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讨论。

期待DIY有你的建议,由于是集体行动,过时不候哦~~~~~~

请大家务必在回帖中注明:是哪个DIY小组的

网友:
先占个沙发。

我觉得咱们也不要把功能弄得太复杂了,大家都是学生或者业余,时间上不允许,太复杂的话费用也比较高。

我是家庭物联网终端DIY小组的。

我觉得需要实现以下功能

基本功能:

      安防功能:红外感应、蜂鸣器报警。

      家电控制:灯光控制、白色家电控制。

   通讯:这个还没考虑好,用GPRS模块的话比较贵,这个需要大家讨论下。

有余力的人员可以自行增加:摄像头监控、家庭娱乐等功能。

网友:
板凳支持!!

我是家庭物联网终端DIY小组的,

建议无线传输部分使用nRF24l01,这个模块使用方便,传输距离也符合要求!

数据采集端可以集合大家的意见,终端则可采用按键切换功能,并将信息通过LCD显示出来,报警情况则通过LED灯的闪烁和蜂鸣器的声音来反映。

本人可以负责其中某一功能的开发!

网友:
我参加的是“工业控制终端”这个组。没做过工业控制终端,还是让做过的发表一下高见吧,我跟着组长行动就是了

网友:
工业控制终端DIY小组

工业控制板:

1,电压24V直流输入

2,5X5按键输入(IO扩展),或者有串行的接口预留(以后可以用一片并转串芯片扩展键盘)。

3,12路输入(IO扩展)或多少路可以大家确定。

4,12路继电器输出(IO扩展)或多少路可以大家确定。

5,485接口(UART),2到3路。使用MODBUS协议。

6,CAN接口(MB9B506有双CAN接口)2路。

7,网络接口(最好有)W5100扩展。

8,串口液晶显示(适合扩展各种液晶)(使用UART,232或485接口)

9,ADC接口用于采集温度等。

10,两路PWM隔离输出,控制可控硅(加热控制等)

11,串口下载更新程序(MB9B506支持)

12, 规则的调用函数接口,或扩展类似编译型PLC的功能(这个如果时间不够以后慢慢玩)。

网友:
好的,要从速行动啊!

工业控制终端:

1、电源DC电压5V、12V或者24V直流输入;

2、辅以后备电源锂电池及管理系统;

3、可扩展的I/O口线;

4、输入设备可以是键盘或者触摸屏;

5、输入有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

6、输出信号有开关信号、PWM信号、定时信号、报警信号(声光);

7、兼容一种或者多种CAN、DALI、DMX512、RS485等协议;

8、温度测量与监控,集成PID算法;

9、支持对电机的正反转控制或者调速;

10、所有I/O口线的工作状态监控和报警;

11、记录存储各个口线的工作情况,正常和故障的时间分项和累计;

12、某路设定的瞬时功率和累积功率;

13、某路电源的功率因数、电流大小和换算出来的碳的排放量指标累计值;

14、程序软件的在线更新与升级;

15、可以考虑是固定式的、便携式的工业中断。

网友:
我也没做过,但我想基本的思路应该是这样的:
1、监控一个工业上的物理量,温度、适度、或者转速什么的。这是我们采集的信号来源。我个人倾向于温度,嘿嘿,稍微简单点嘛,暂时间有限啊。
2、程序要实现的功能上,应该设有高门限和低门限。然后是针对采集的信号量进行分析以及如何调控输出来达到某种目的。比如各地点的温度均衡性
3、针对采集量的工控输出。这一块我还没啥想法,接触不多。如果是温控的话,那就是利用继电器啥的控制加热器的通断以及风扇的转动从而保持各地方温度一致。
以上就是我个人的浅见,希望大家多多指正

网友:
支持一下我选的是工控

网友:
这两个入选方案都是可以实现功能扩充的,建议先搭基本架构,同时考虑扩充性(比如自定义一个扩展总线什么的,支持积木式扩充),这个要从硬件和软件的基础规划时就要考虑,一步步来,还可以基于功能模块做个分工。

网友:
我选的是家庭物联网DIY,先占个位!

我建议也是用一些短距离无线收发器,加一些低功耗的MCU作为数据采集终端。然后富士通的板子作为主控板!信息采集的东西很多,建议先易后难,而且先建立一个框架,然后慢慢扩展!

网友:
首先采集前端构造一个WSN,通过无线采集数据,发送到以cortexm3上,在上面显示数据图形并且通过串口等传输数据到智能PC机软件上分析做决策并通过无线发送指令到执行模块让其驱动相关的执行模块,为了数据的安全性可以搞个USB自动备份数据

网友:
不求复杂、但求创新

不求复杂、但求创新

我是家庭物联网终端DIY小组的

想法:能源控制、家电之间互联以及良好的人机交互界面

网友:
我选的是家庭物联网
家电在不不工作或者待机的状态时都会消耗一部分电能,而且这样也是电器的寿命变短,也不安全,所以我建议做一个可以远程控制家里的电源的装置,出门时也就不必一个一个的检测是否有电器还在工作,只需一个短信控制就可以。

网友:
我选的是工业测控终端DIY小组,之前是想做个电机励磁控制板的,主要是和H桥结合实现PWM调速、换向,兼具转速、电流闭环控制、过压保护、过温保护等功能,需要采样电流、转速、温度等物理量,初始值和调节值可通过按键或人机界面设定。觉得最起码得有串口通信,可通过上位机显示反馈量和发出控制指令。
现在也不知道大家想做出什么,实现什么功能,所以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我选家庭互联网~
我想做个基于室内环境各种物理量的测量~然后显示在lcd屏上~然后进行各种物理量的控制

网友:
我参加的是家庭物联网终端小组。
       我的想法是系统包括主控和被控设备两部分。
       主控做成手持设备,有LCD和键盘,检测本地温度和湿度。主控和被控设备间通过nRF24L01的无线模块实现通讯。主控和家里的路由器通过网线或WIFI连接,用网页的形式实现远程浏览和控制被控设备,富士通的芯片不带以太网,所以要通过SPI外扩。本地控制和浏览,通过LCD和键盘实现。
        被控设备有灯、开关、遥控插座,红外探测等。 [ 本帖最后由 yang.aiquan 于 2012-5-7 22:55 编辑 ]

网友:
我看到很多人用2.4G。这个应该是主流。但是对于分布在各个房间的终端,2.4G的穿墙能力很弱,特别是市面上常见的nRF24L01的无线模块功率比较小,大约是1mw的居多,穿墙就更不行了,分布在各个房间通讯就比较悬了。

我个人的想法是智能插座,可以设置定时通断电,电流、电压显示,功率显示,日耗电量显示等,最后可以利用现成的wifi模块或者其他有线\无线模块与AP相连。AP通过短信包或者彩信包与手机相连,实现手机上的短信\软件控制。一个AP可控多个终端。当然AP也可以由这个开发板来做。可以显示各个终端的状态之类的,由AP来控制的话,可以简化终端。我这个想法和大家的初衷不怎么符合,所以我还是跟着大家的方案走。

网友:
听组长安排吧。

网友:
智能家居
可以定一个协议,手持终端发送时间或温度或天气,股票啊,新闻啊什么查询命令,由上位机通过网络查询或PC上位机软件查询后发回来显示,It must be Cool

网友:
实现功能:
1.模块实时监测温度(专用温度芯片、热敏电阻、铂电阻等,可使用专用温度芯
片+热敏电阻方案,既能用到专用接口,也可用到AD)
2.模块具有实时时钟,实时记录故障,便于查询故障(扩展时钟芯片)
3.液晶可通过按键设置温度上下限及上下限延时,显示温度曲线,显示、查询
温度故障(扩展上、下、左、右、确认、取消六个按键来配合实现液晶功能)
4.上位机可实时查询、修改温度上下限及上下限延时,显示温度曲线,显示、
查询温度故障(485通信,至于通信规约可由模块通信负责人与上位机负责人协商)
5.温度超过上限时,可采用PWM(或者程控)控制风机降温(控制电机注水降温,或者其他策略,
以简单、容易、大家都有条件实现为原则)

比如测量水温,水温低于下限时加温,水温高于上限时注水(降温),水高于某个范围时放水,
低于某个范围时注水(注水到一定程度时[低于放水水高]停止注水),最终实现放出的水温度
保持在水温上下限之间。这只是个例子,注水、放水不好实现,大家可以提出更好、容易实
现的方案、思路,在这个基础上修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