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TFT显示,谢谢!

楼主:
 紧急求助!请高手指点!!!! 请问,ATmega128作为主控芯片,TFT液晶显示,DS1302制作一个万年历,首先用LCD1602已经实现成功显示,并且可以通过三个按键设置调整时间,但如果改为TFT显示时如何设置调整时间呢?LCD1602有光标闪烁,但TFT呢?我的TFT为1.8寸的,驱动芯片为HD66772V113,128*160的!TFT现实的话如何让光标闪烁,如何设置呢?谢谢!请指教

网友:
没人指教??

网友:
128我倒是用过,但是一直没玩TFT液晶,我有些建议,你首先先把TFT液晶驱动起来,就像玩1602那么熟,然后在逐一把按键、1302加进去,不要想着一下子就全加进去,把每个部分都做成模块化,然后取舍也方便些

网友:
非常感谢!,TFT刚接触,还在学习,现在只会写简单的图形和文字显示,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TFT刚接触,还在学习,现在只会写简单的图形和文字显示

网友:
如果把TFT玩熟了,那不就和12864什么的区别不大了,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已调通了! 功能已实现

网友:
我就说吗,加油呵呵

网友:
准备转入AVR,谢谢!准备转入AVR,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