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板子外形和定位孔设置的问题,谢谢··

楼主:
    我用得是AD6.9,在做板子的时候,需要做这么一个槽,

用快捷方式T-V-T,设置之后,用3D看没问题,

可是做GEBER文件的时候,这里没显示要钻孔,只显示是禁止布线层,

还用这种方式做了几个定位孔,也没显示要钻孔,

想请问一下,打板的时候,这些定位孔和这个槽位,可以做的吗?还是有其他方法可以做这个槽位(定位孔我知道可以用焊盘或者过孔来代替)?

希望各位可以指导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你只要画上那个紫色的keepout的线就可以了,工厂做的时候是按照线切割的
不用自己镂空出来

网友:
哦哦,谢谢您的回答,如果这样的话,那镂空只是方便3D观看吧,

网友:
可以实现这个槽的,我看我们的高工就做了一个弧形的

网友:
板子打板回来了,我装换成protel99格式(PCB4.0)给厂家,定位孔和槽都做到啦,定位孔不怕有铜壁,只是槽位的几个角是圆角,